版主主:请教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
以前是用STM32F103V8的,这次我换成了STM32F103VB,买了30,可是出现问题了,共焊接了两块板,一块板的晶振只会在偶尔上电时会起振(11.0592M),而另一块板子可以起振,但程序跑起来不对,而我又把以前板子的STM32F103V8换到这块板子上来又是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型号的芯片除了Flash大小不一样,还有其它使用上的区别吗?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两个型号的芯片在使用上没有任何区别,有区别的只是个体的差异。

网友:
                                 这么说我是再试一片呢,还是把剩下的拿去换成103V8了,大家给个意见啊,22块RMB啊,

网友:
                                 为什么不看一下你的晶振电路和参数对不对?为什么不看看你的PCB设计的是不是合理?

网友:
帮我看一下吧,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加了一M的也不行,
是不是两个电容的地址离得太远啦?

网友:
                                 除了看不见参数,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R49 = 1M
C7 , C8 ==20pF;

网友:
R49 = 1M
C7 , C8 ==20pF;
这些参数是否与你选用的晶体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