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IO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0-08-08):
关于STM32的IO口输出问题
在板子上的STM32烧毁一次之后(3.3v和地短接),重新换了一个新芯片之后,发现IO的低电平输出拉高到3V左右,可以保证换的芯片和程序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难道是板子为一次性的,一次损坏就不能再用了.......
芯片
左右
程序

网友A:
发现IO的低电平输出拉高到3V左右?,没太看明白,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B:
可能就不只是芯片的问题了,首先要查清第一次烧毁的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在烧毁后对板子其他地方有影响,建议楼主查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