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加密和解密

楼主:
00 00 00 00    C8 F1 94 F3
00 00 00 01    05 F8 6E 8C
00 00 00 02    19 19 B2 7C
00 00 00 03    EC 5E B9 71
00 00 00 04    58 69 D9 32
请问左边的四个字节,经过相应的变换 得到右边的四个字节,有什么变换方式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呢。谢谢大家大帮忙。

网友:
                                 数据量太小,得到的算法不一定是真实的

网友: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这中间的黑箱子也太大了。

根据数据样本来倒推算法,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

网友:
这是数据表

网友:
俺手机下载太费流量,劳驾给俺四组数据: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00000080
0X000000FF

网友:
                                 如果源头数据bit少而编码数据bit多,则加密数据里面还可能有干扰

网友:
n个字节变换同样得到n个字节?
还是任意个字节变换得到4个字节?(这种估计是CRC32)

网友:
                                 如果是CRC32,菜农宣布它250mS内被破解,工具就是菜农的HotAjax,可以破解任何任意的crc标准算法。

网友:
晕死了,原来是破解串口通讯协议的,这个肯定简单。
第1 感觉:
0x80为包头,0xc0为包尾,最后的是10进制数的检验和

网友:
00 00 00 00   C8 F1 94 F3
00 00 00 01   05 F8 6E 8C
00 00 00 02   19 19 B2 7C
00 00 00 03   EC 5E B9 71
00 00 00 04   58 69 D9 32
00 00 01 00   40 49 6D DC
00 00 02 00   53 22 F4 56
00 00 03 00   60 3F 58 73
00 00 04 00   9D B0 0B F1
00 01 00 00   71 E2 94 8E
00 02 00 00   4B 29 49 C8
00 03 00 00   68 66 1E FF
00 04 00 00   27 A4 83 E9
01 00 00 00   31 A4 D8 5C
02 00 00 00   E0 D2 1D 15
03 00 00 00   6D 14 2D 68
04 00 00 00   6A F1 04 8F

网友:
                                 找不到合适的算法

网友:
                                 是4个字节变成4个字节的

网友:
罪过,第2感觉:
菜农破解了其通讯协议,校验和+7
发送数据: 01 00 00 00 00 07 88 C0 收到数据: 81 C8 F1 94 F3 07 38 C0 888 ->895  +7
发送数据: 01 00 01 00 00 07 88 C0 收到数据: 81 71 E2 94 8E 07 03 C0 632 ->639  +7
发送数据: 01 00 02 00 00 07 88 C0 收到数据: 81 4B 29 49 C8 07 F3 C0 632 ->639  +7

网友:
                                 如有什么疑问的加我QQ292717884 谢谢了兄弟们!

网友:
现在想知道他的算法 为什么发送 01 00 00 00 00 07 88 C0,返回的是81 C8 F1 94 F3 07 38 C0
我经过分析 得出在发送的第二,三,四,五个字节改变时,返回的数只有对应的第二,三,四,五个字节改变,其他位的数据不变

网友:
协议俺以破解,下步工作即为算法破解。

求助为何不听5楼那个老头的话???

网友:
我刚看错你的的题问了,不好意思了。
发送0x00 00 00 00收到0xC8 F1 94 F3
发送0x00 00 00 01收到0x05 F8 6E 8C
发送0x00 00 00 80收到0x92 CC AC 97
发送0x00 00 00 FF收到0x19 C3 1C 4C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CRC32,主要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
                                 hotpower 前辈 ,有没有想到可能会用到的算法呢,我去算算看,小的没做过算法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