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的板子上的ST-LINK不能正确显示内存的数据

楼主(2010-08-11):
三合一的板子上的ST-LINK不能正确显示内存的数据
我写了个程序,就是对内存的数组写操作,用软件仿真看是全部数据都被改写了,但上仿真器后就发现只有一部分被改写了,我的数组是24个WORD,被改写的元素有时有4个WORD,有时是16个WORD,感觉就是没刷新?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么?
内存
数据
程序
元素

网友A:
刚做的实验,那个数组在内存内是确实被改写了,用外设发出来的是对的,但在MDK410的WATCH界面上就是看不到正确的值。

网友B:
这是MDK的BUG,请用程序代码验证。

网友C:
感觉是程序停止运行后,MDK没有从芯片里把要刷新的数据传到PC机上,到底是MDK的问题,还是ST-LINK的问题,还是协调的问题,就不知道了。换JLINK试下,仿真器也要CCTV就难受了。

网友D:
你查查看,本论坛已经有很多人说这个问题了。

网友E:
没有三合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