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固件库如何使用?

楼主:
                                 STM8固件库如何使用?stvd comsic 建工程都需要配置固件库吗?

网友:
固件库是一种辅助手段,也是初学者学习该类MCU的入门钥匙。如果熟悉了它的模式,完全可以定义适合自己使用的固件库。所以,不是每个工程非得包含固件库。
stm8固件库都有详细的说明,比如IO操作的有gpio,时钟控制的有clk等。要使用固件库,需要读懂每个库的.h和.c文件的说明。这样用起来就轻松了。
希望我的解释对你有用。

网友:
                                 我现在也在弄这个库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使用,想问下是不是我需要用到什么功能,就需要把相应的.h和.c文件在我的工程目录下,然后程序中包含相应的.h文件才可以使用库函数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使用了较多的功能那么就需要把库中好多文件复制到自己的目录下,那就会很麻烦,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文件,那位大哥帮忙帮忙,讲解下如何方便的使用ST提供的API,非常感激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用了什么功能,肯定需要添加相应的固件库,虽然麻烦点,但修改起来很方便

网友:
楼上正解。
库很好用的,特别对初学者来说。
文件多了点,但都很有序。

网友:
举个例子,固件库中有个文件
stm8s_lib.h
里面有类似以下代码的语句
#ifdef _TIM1
#include "stm8s_tim1.h"
#endif /* _TIM1 */

举例:
使用timer1的库:
1、在你的程序中先定义宏_TIM1
2、然后再包含stm8s_lib.h头文件,那么你的工程就自动引入了timer1的库。
固件库内部方法的使用,请参考相应固件库的头文件相关方法的说明。
一定注意宏和头文件的先后顺序。

网友:
                                 但是我用了庫以后老是抱COMIS debug錯誤.不知道怎么回事 150個錯誤

网友:
但是我用了庫以后老是抱COMIS debug錯誤.不知道怎么回事 150個錯誤
看看错误提示,一般提示都是有迹可循的。

网友:
                                 不要看错误很多,有时可能就是同一个错误造成的,看看提示

网友:
可以把出现的错误贴几个上来,大伙帮你分析。

网友:
摸索了两天,终于知道该如何使用,在此多谢各位好心人,给一个我的简单例子,希望对别人有帮助...

网友:
                                 我是把库全拷贝进去了

网友:
                                 我都是自建库,用固件库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肯定是需要配置固件库的

网友:
我出现的问题

----------- Project led2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library\src\stm8s_clk.c... cxstm8 -i..\library\inc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fwlib\library\inc" +mods0 +debug -pxp -no -pp -l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fwlib"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fwlib\library"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y\src\stm8s_clk.c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h:2448 can't open stm8s_conf.h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102(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128(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154(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180(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207(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235(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264(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293(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294(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346(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347(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348(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349(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441(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464(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491(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492(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536(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563(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591(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663(21+9) HSE_VALUE undefined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683(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724(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779(14)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library\src\stm8s_clk.c:823(14) missing prototype ..\library\src\stm8s_clk.c: The command: "cxstm8 -i..\library\inc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fwlib\library\inc" +mods0 +debug -pxp -no -pp -l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fwlib"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fwlib\library" -i"..\资料\stm8s固件函数库 v1.1.1"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library\src\stm8s_clk.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led2.elf - 27 error(s), 0 warning(s)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 啥问题呢?

网友:
我也出些问题,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487 of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m32f10x.h")
这应该是说库有问题吧,我拷贝过去的库怎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
有没有建好的SRM8工程文件发一个,带库的,只需要往里添加主函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