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T悬空烧片吗

楼主:
用万利的STM32F103ZET6那款 把JP11 跳线了 转到STM32F103VBT6上做调试 开发板上BOOT0/boot1一直是0 也没有问题 转出来的调试接口就一直不好使
1.VBAT一开始 悬空 查了下 说VDDA VBAT 必须 接 才能连接 接了 不好用
2.说BOOT0= 1 ;BOOT1 =0;才行 接了 不行
3. 引脚连接
TDI
TCK
TDO
TMS
REST
TRST
都连了
不行 把JP11跳回去 给开发板上的T6烧 就能用

网友:
查了下 应该是内部晶振 断电的时候连STLINK 显示 no device conected
上电显示unknow device conected  就是说检测到了 但是不对 这个有方法解决吗 还有就是我以为用不到BOOT0 直接连地上了(这个仿真版也是下拉接地了 虽然可以跳线但是一直没动 也调试的好好的  我没下拉电阻 直接接地了~....)  被一片好大的第加片子盖着 不能试上拉BOOT的方法 杯具了~ 救救俺 = =# MDK

网友:
                                 应该是内部晶振

网友:
                                 你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内部晶振了

网友:
                                 我的产品VBAT也是悬空的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为啥楼主就会出现问题呢

网友:
我也出现了,我的vbat也是悬空的,boot0也是悬空但是也下载进去了
但是现在又下载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