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请问如何进入HALTMODE

楼主:
                                 请问如何进入HALT MODE

网友:
                                 我的 意思是调用一个函数就能进入Halt Mode 模式吗?如果是调用函数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其中的 halt()       #define halt()      {_asm("halt\n");}

网友:
显然楼主没有看手册:

网友:
谢谢大家!
    手册是看了,开始没能找到halt();这句命令,第一次做东西,有点手忙脚乱!多亏大家的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谢谢大家!
    手册是看了,开始没能找到halt();这句命令,第一次做东西,有点手忙脚乱!多亏大家的帮助。。。不胜感激
既然看了手册,你就不应该问“如何进入HALT MODE”,而是问“怎么输入HALT指令”

网友:
 我可算找到了,谢谢楼主,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输入halt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