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怎么实现bootloader功能啊?

楼主:
顺利完工,请看我的截图:
首先连上单片机的串口之前必须复位,可以多试几次。复位,然后马上点“下一步”。最后选择好文件后,点下一步,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我PL2303转出来的串口的问题,反正有时候要试好几次才能够成功。不过好歹今天搞定了。

网友:
没明白楼主要做什么,修改哪个OPTION BYTE?

PL2303是什么?

网友:
楼主是想问:
如何通过串口对STM8L152下载程序吧?像STM32一样。
PL2303是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
楼主是想问:
如何通过串口对STM8L152下载程序吧?像STM32一样。
PL2303是USB转串口芯片,
引用 网友A:

网友:
                                 我是想知道通过串口来给STM8L152C6下载程序的操作方法。而我的串口是PL2303转出来的串口。

网友:
我是想知道通过串口来给STM8L152C6下载程序的操作方法。而我的串口是PL2303转出来的串口。
是这样呀。请看这2篇文档:
STM8 bootloade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STM8L/S bootloader User manual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560.zip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PL2303转出来的串口,如果要自己写上位机程序,上述第2个文档中有通信协议和流程的说明。

网友:
呵呵,因为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急着想听到答案,所以。。。。。。。
如果能丢掉ST-LINK,像STM32(或者STC单片机)一样方便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看结果。。
那对广大爱好者,特别是学生朋友,是个福音。
对STM8的市场开拓也很有利啊。。。

不知有没人朋友试过只靠串口,完全不用ST-LINK之类的,就可以反复下载运行程序

网友B:
如果有朋友愿望对STM8串口下载运行程序作完整的探索,并在论坛上公开整个过程及调试经历文档,
我免费资助ST-LINK,STM8S开发板,及各个系列的STM8S芯片样片

网友:
在STM8S中Option Byte的“Bootloader Enable”默认是Disable,需要用工具改为Enable后就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Bootloader。
STM8L这个选项改为了“BLCHECKx”,两个字节,缺省的默认值是“0x00 0x00” 按UM0560 - STM8S bootloader user manual 讲的“0x00 0x00”意味是从Flash(0x8000)开始,不是从Boot(0x6000)区开始。

网友:
先用SWIM把Boot Loader给Enable就可以了

但Enble LDR后有一个小问题,如果你的应用不在意,就把BOOT一直开着吧,方便ISP
Reset后,Enable LDR后会先跑LDR,如果没有ISP命令,则JMP的主程序
这里,有个Timeout的问题
如果你的应用不在意这个Timeout时间,就一直Enbale BOOT就OK了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主程序尽快的跑起来,特在意这个Timout时间,则要Disable了

另外,STM8有些小Program Size的型号,没有Boot loader,STM8L的情况不太清楚
用的时候,仔细瞅瞅datasheet和相关的spec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
呵呵,因为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急着想听到答案,所以。。。。。。。
如果能丢掉ST-LINK,像STM32(或者STC单片机)一样方便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看结果。。
那对广大爱好者,特别是学生朋友,是个福音。
对STM8的市场 ...
估计STM8的ISP能给你更多的惊喜,STM8的ISP居然有N多的路径-----串口/SPI/I2C

网友:
我下午按照各位大侠的说法,反复做了试验,还是不能实现串口下载

为了方便上传附件,我重新开了一个贴,请大家去帮忙看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icview-189192-1-1.html

网友:
                                 刚才发现一个别人在stm8s105上Bootloader的截图,发现在选择好串口,之后需要在“复位单片机1s之内”按下“下一步”。我之前都是早早的就通好了电,程序估计早就在跑了。难怪没有任何反应呢!各位有兴趣的试试,我今晚回去再试试看复位后能不能连得上芯片。

网友:
MCU一上电,检查是否要boot,要的话跳到0x6000,进入boot代码里面有1s的等待,在UM0560有讲的。

网友:
                                 相当不错,有空也研究一下。

网友:
讨论的不错,找个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朋友愿望对STM8串口下载运行程序作完整的探索,并在论坛上公开整个过程及调试经历文档,
我免 ...

我愿意。我就在跟着老师学stm8,现在已经焊出各个模块,在用串口调试。缺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