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仿真时出的问题!!

楼主:
工具是R-LINK

在debug时,会产生如下问题

网友:
FLASH: 6K
RAM: ZERO RAM 97

应该没有超过大小啊!
编译时,都通过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理???????

网友:
                                 Vector Address怎么是0xffe0?

网友:
Vector Address怎么是0xffe0?
Vector Address应该从0x8000开始。

网友:
为什么是0X8000?

这些在哪里有说明啊!!!??

请指点。。。。。。。。。

网友:
为什么是0X8000?

这些在哪里有说明啊!!!??

请指点。。。。。。。。。
数据手册,你不看吗?

网友:
                                 对哦,中断向量入口地址

网友:
                                 多谢各位仁兄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