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VBT6用TIM1,一路发脉冲,另一路来计所发脉冲可以吗 ...

楼主(2010-08-11):
103VBT6用TIM1,一路发脉冲,另一路来计所发脉冲可以吗?
如果用STM32F103VBT6 TIM1的1通道发脉冲,2通道来计1通道的脉冲数,然后根据第2通道所计脉冲数来控制第一通道的停止可以吗?
通道

网友A:
请问香老板,那我如果想用VET6来做脉冲发送,最多可以做四路独立的脉冲吧,且每一路都 有一个为其计脉冲数的定时器,以便控制这四路各自的脉冲停止?

网友B:
VET6是什么?

网友C:
版主都不知道的VET6,楼主给介绍一下吧

网友D:
楼主是如何用VET6来做脉冲发送的?

网友E:
STM32F103VET6 就是大容量的这一款,这一款的定时器多四个

网友F:
STM32F103VET6的TIM6,TIM7不能与另外的6个定时器内部连接,如果能就好办了

网友G:
看了半天还不是十分明白楼主要做什么?
你最好先说说你的目标,再说实施方案,不要混在一起。

网友H:
呵。。。,好,我的目标,是要做四路高速输出,能进行频率设定,和脉冲数量设定的四路高速输出,这四路高速输出是互不影响,各自根据设定的频率和脉冲数量工作,当脉冲数量达到设定的值时,停止相应的脉冲发送。
香老板,我可能是表述不是很明白,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I:
要求输出PWM波形并指定频率和脉冲数量,这样的问题,本论坛已经讨论很多次了,你可以搜索一下旧帖。
基本方法有2种:
1)按照你的思路,用一个定时器输出波形,用另一个定时器计数;
2)用一个定时器输出波形,而用另一个定时器计时,因为知道了频率和脉冲数量,就知道了这串脉冲的总用时。这种方法不需要要求有定时器的内部连接。
STM32F103VET6共有8个不同的定时器,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J:
我来论坛时间不长,谢谢您的帮助,我想您现在的回答就能帮我了,哈,,,,再一次谢谢,有时间我会常来论坛学习!

网友K:
您的第二个方法对我来说是真正的需求!高手决胜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