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IM端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M8S207CB;
使用三合一的STLINK实验板。
1。运行在线调试时出现错误,单片机没有应答信号;
2。单片机发烫非常严重,刚上电几秒钟,就非常烫手;
3。测量复位管脚电压是1V左右;
检查硬件,没有短路。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呵呵

网友:
1)单片机没有什么应答信号?
2)如何供电的? 刚拿到这个三合一的实验板时就是这样吗?如果第1次上电就这样,请找你的供应商更换。
3)根据第2点,芯片工作已经不正常了,所以复位管脚电压是1V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1。调试时候无法通信,出现错误。connection error(usb://usb):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se not answer.
2。三合一实验板没有问题,在其他板子上验证过;。

网友:
                                 既然三合一实验板没有问题,怎么又会出现调试时候无法通信的错误呢?

网友:
刚焊好电路板时候,VCAP与VCC不小心焊接短路了;
过了好长时间才检查出来,是不是已经烧坏了;
现在是只要一上电几秒钟,就发烫的厉害

网友:
刚焊好电路板时候,VCAP与VCC不小心焊接短路了;
过了好长时间才检查出来,是不是已经烧坏了;
现在是只要一上电几秒钟,就发烫的厉害
这么重要的信息,楼主怎么一开始没有说呢?

我看你还是换一片吧。

网友:
                                 好的,现在就换一片

网友:
                                 检查电路,查清短路原因,解决问题后,芯片发热厉害, 芯片肯定要换一片.要是有外部晶体看晶体是否起振等

网友:
换了一块电路板,又重新焊接了单片机,
连上SWIM接口,仍有错误:error: gdi-error[40409]:no answer from the swim: check chip connections and power supply;try a power on reset.
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管脚电压应该是Vswim=0V;Vnrst=5V。
但是测量目标电路板:Vswim=4.95V;Vnrst=1.8V;  关键是复位管脚的电压是太低。下面是复位管脚的电路

网友:
                                 怀疑板上的供电和滤波电路有问题。请贴出完整电路图。

网友:
谢谢大家,这是供电电源

网友:
                                 请贴出完整电路图

网友:
                                 MCU在图中什么位置?

网友:
                                 MCU不在这个图上,在另外的图上。仔细检查了电路,测量了电压,发现电压没有问题,换一个单片机就好了。谢谢大家,特别是版主!

网友:
1、更换Vcap引脚的电容,千万不要虚焊!(470nf~2uf)。本人用1uf的贴片电容。
2、更换NRST引脚的电容,更换为104电容。(也可以不加10K电阻)
3、VCC和VDD之间加上104滤波。最好是106和104。没有106也可以。4、升级STVD软件版本!
基本上无法仿真、烧写都是这类问题!如果电路比较大,可以先把电路中其他供电部分断开,只给单片机供电,这样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