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个问题?
STMIA.W R8!, {r4-R11}
STMDB.W R8, {R4-R11}
这两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否一样?
谢谢各位

网友:
经试验测试,带移位的指令(STMIA.W R8!, {r0-R3} )的执行时间略长一些,
133.57ns&&132.86ns (差0.714ns),而且计算有误差,但这两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有区别的

网友:
                                 楼上的能说得再清楚一些嘛,有些不太理解。

网友:
我的意思是,以上两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否一样,也就是运行这两条指令使用的时间一样否?
我测试的结果是STMIA.W R8!, {r0-R3}执行时间比STMIA.W R8, {r0-R3}略长一些

网友:
                                 比较这两条指令运行时间的意义在哪里呢

网友:
                                 回5楼,步行回家和坐公交回家的区别在哪里啊,速度&时间吧。

网友:
从cm3技术手册上来看,
STMIA.W R8!, {r4-R11}
STMDB.W R8, {R4-R11}
这两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