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T8AH6126端口奇怪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现用SMT8AH6126遇到端口问题,PD0口作输入,PD0外接另一芯片常态为3。3V输出。

1,我用PD0作输入,芯片内上拉,PD其它引脚为默认输入不上拉,结果我用示波器测PD0引脚为0.98V直流

2. 我用PD0作输入,芯片内上拉,PD3开漏输出,结果我用示波器测PD0引脚为0.98V直流

3。我用PD0作输入,芯片内上拉,PD3推挽输出0V,结果我用示波器测PD0引脚为0.98V直流

4。我用PD0作输入,芯片内上拉,PD3推挽输出5V,结果我用示波器测PD0引脚为3。42V直流

网友:
端口说明

网友:
现在我又试了一下:用PD2/PD4作推挽输出高电平,结果我用示波器测PD0引脚为0.98V直流

网友:
                                 去掉R69后,PD0上拉正常

网友:
                                 问题找到了,我糊涂了,原来PD3口控制另一个芯片的3。3V电源,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