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TICC2500可以使用SimpliciTI协议吗?

楼主:
有人做过这种应用吗?这类方案是否行的通?
如果可以,SimpliciTI移植过程大概是怎样?
希望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具体的移植过程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哥们,真的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继续走下去了。如果不行,就的趁早撤退。还望多多借鉴前人的经验。

网友:
                                 楼主还是等等版主主的答复吧

网友:
                                 版主主,能否出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不要等我,我不会用TI的东西。

网友:
谢谢版主,
还有其他大侠出来了一下啊。知道的,不知道的。。都来发表下意见啊。
圈圈,匠人。。。。。。

网友:
                                 只要STM32发送的指令CC2500能识别就OK啊,稍微改动程序即可。

网友:
                                 兄台,这么讲没讲到simpliciTi协议啊。我现在不用协议已经可以通讯了啊。

网友:
                                 STM32跟CC2500是通过SPI口 写东西就可以了啊。

网友:
                                 那是与RF模块的通讯方式,我现在问的是如何移植simpliciTi协议。。。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