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8S103F单片机AD采样扫描模式

楼主(2010-08-20):
请教版主,STM8S103F单片机AD采样扫描模式
请教版主,STM8S103F单片机AD的模拟输入通道为AIN2~AIN6,如果需要使用AD扫描采样的话,能不能从AIN2开始扫描。
通道

网友A:
AD扫描没有硬性规定从哪个通道开始,你的程序打开那个通道,就采样那个通道。一次采样只会打开一个通道。

网友B:
版主好,我现在是想几个通道连续采样,就是使用提供的扫描模式,文档上描述的是此模式转换是从AIN0通道开始的,STM8S103F单片机AD的模拟输入通道没有管脚对应AIN0和AIN1通道,这种模式还能不能使用,谢谢。

网友C:
看了SPEC,好像不行,连续扫描是从通道0开始到通道N,转换自动开始。你要是没有选0,1通道,你还是选择单次扫描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