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PIN的STMcpu,NADV脚在地址线复用时怎么用?

楼主(2010-08-20):
100PIN的STMcpu,NADV脚在地址线复用时怎么用?
100PIN CPU需要外接RAM,但地址线不够,需要复用数据线作为地址线,NADV信号怎么控制数据线/地址线复用呢?还是需要在CPU与RAM间接一个芯片,NADV作为片选信号来控制?
数据线
信号

网友A:
参考手册中有时序图。

网友B:
能给个提示么?或者给个截图什么的,好让我直接能找到,因为我现在很忙也很着急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C:
补充:我知道NADV这个信号在低电平时数据线可以复用成地址线,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在硬件原理图连接时,NADV这个信号需不需要和外界连?还是这个引脚就悬空?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