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库函数之用的疑问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了GPIO,CLK,FLASH,IWDG,AUW,TIME1,TIME4,TIME2,但是都只有初始化函数;

在STM8S_CONFIG没有用的,我都没有定义。但是在程序编译时,竟然把没有用到的函数都编译

到了,所以FLASH很大,大约有6663Byte。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让没有用到的库函数不编译呢????

请各个仁兄指点。。。。。。。。。。。。。。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麻烦楼主把没有用的信息删掉,我也看着眼晕,

网友:
哈哈,不好意思! 我想把我的.MAP文件贴上来,让大家帮我看一看。 为什么我没有用到的函数也编译了,造成我FLASH马上溢出了。。。

我只用了初始化函数。而其它函数都没有用,马上.txt就有6.6K左右了。。。

网友: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了GPIO,CLK,FLASH,IWDG,AUW,TIME1,TIME4,TIME2,但是都只有初始化函数;

在STM8S_CONFIG没有用的,我都没有定义。但是在程序编译时,竟然把没有用到的函数都编译

到了,所以FLASH很大,大约有6663Byte。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让没有用到的库函数不编译呢????

以下是我的配置文件

网友:
                                 没有用到的库函数怎么会也参加编译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有可能是我的IDE方面设置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是不是设置一下编译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