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8103F3的HSI精度如何?

楼主: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里面有图表说明。

网友:
                                 校正后1%的精度。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是STM8S103数据手册中的数据和图表,下图中的曲线反映了HSI的准确度相对温度的变化。在温度变化时,你可以自己校准到1%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