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MCU对周围器件的干扰

楼主(2010-08-18):
STM8SMCU对周围器件的干扰
大家使用STM8S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对周围其他器件产生干扰???
我们有个产品有收音功能,使用STM8S对比使用瑞萨MCU的收音效果,STM8S要明显差很多.
只有STM8S进入复位状态(NRST直接接地)的时候,收音效果才会有所改善
效果
产品

网友A:
没有发现

网友B:
或许STM8S工作的主频太高?

网友C: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你的STM8S的工作主频

网友D:
楼主可否说一下你的STM8S工作的主频是多少??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你的单片机有没有输出PWM波形什么的。还有晶振处地处理的怎么样?

网友F:
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使用内部晶振,Timer 16M, CPU 4M,就是CLK->CKDIVR = 0x02;
但是改成Timer 和 CPU都是4M(CLK->CKDIVR = 0x10;),也没什么改善
OSCIN/OSCOUT是悬空

网友H:
7#
jgphu
是同时用了ST的触摸库,还有个数码管驱动(HT1620),
但是尝试过把数码管通信线断开, 触摸使用的LOAD断开, 进入HALT, 还有不扫描按键,
这些措施都没什么效果, 唯一发现就是MCU处于复位状态的时候,会好一些

网友I:
一般收音的模块都会包地吧,我公司做的产品的收音还加了铁壳的。我想处理好了就不会对收音有影响了,要是收FM的话,ST的主频也不在FM收音频率范围之内吧.

网友J:
查看数字地和模拟地
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