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版主主:SPI的NSS在主模式下可以解放为GPIO吗?

楼主(2010-08-19):
紧急求助版主主:SPI的NSS在主模式下可以解放为GPIO吗?
可以,设置为SOFT控制模式
解放

网友A:
嗬嗬,我不是权威,2楼正确,

网友B:
哪家的SPI如果不能用SOFT单独去控制的话只能说是他设计的缺陷

网友C:
可以的,软件设置片选为就好了,具体请看STM8手册的SPI主模式配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