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ctivehaltmode怎样配置才能使lcd正常显示

楼主(2010-08-19):
在Activehaltmode怎样配置才能使lcd正常显示
在Active halt mode 怎样配置才能使lcd 显示,
CLK_LSICmd(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 (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其他的都是在初始化时配置的。这样弄老是闪
lcd
其他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B:
谢谢版主:
版主辛苦了!
已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还是有其他问题,我从wfe mode,进入活跃停机模式后,外部中断就是唤醒不了机器。不用wfe mode,直接进入活跃停机模式是可以用外部中断就是唤醒机器。芯片型号stm8l 152c6

网友C:
我还有些疑问,在wait mode 下,如果有一个外部事件,或者中断唤醒了CPU,是不是只执行中断程序,或者一唤醒事件,主程序会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