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执行

楼主(2010-08-17):
关于程序执行
我的工程设置选择了“run to main()”,在下载程序并点击“start/stop”按钮后显示在执行程序,

网友:
但是并没有运行到main()处停下来,也就是说没有真正执行,这是为什么?谢谢!
工程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帮助我!

网友B:
请你说明使用的是什么软件,什么版本,这样好心人才好帮你,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网友C:
STM8我还从来没有仿真过。调试都是看串口打印信息的

网友D:
回版主:本人用的是MDK4.1

网友E:
版主去哪了?本人用的是MDK4.1开发软件。这种情况与仿真器有没有关系?

网友F:
为什么总是追着我呢?我没有用过MDK。

网友G:
用的SWD接口,可以下载代码,我想知道不能执行与仿真器有没有关系???

网友H:
因为大家都比较相信版主主

网友I:
原来是BOOT0没有连接到0V的原因。

网友J:
楼主找到原因了??恭喜恭喜

网友K:
开来遇到问题先得自己慢慢思考,这样印象会更深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