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STM32直接驱动TFT的芯片啊

楼主(2010-02-24):
推荐STM32直接驱动TFT的芯片啊
请教啊。
有没有人知道STM32系列芯片里,直接驱动TFT彩屏的芯片,类似于NXP的LPC2478带彩屏驱动,或者类似于ARM9的片子啊。
芯片
彩屏

网友A:
这个...应该说跟屏有关,你可以先确定用什么屏
很多TFT屏是可以直接单片机驱动的

网友B:
LZ不用找了..STM32没有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TFT型号..
你可以在外面加一个EPSON或者SOLOMON的LCD控制器... 我用SSD1926还可以...2美金左右

网友C:
我买了一快TFT的液晶,是RGB的。只有这一个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