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vd中将汉字转成国标码的问题

楼主:
                                 最近小弟在玩12864,那些51的编译器都支持直接将汉字转成国标码,貌似stvd不行,所以想问问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够上传个汉字与国标码的转换软件就最好不过了,哈哈

网友:
                                 好像没听说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
                                 这种转换软件目前应该没有,等待高手编一个

网友:
有兴趣的到我的CSDN上看看我做的那个软件.名字叫字符转16进制小软件
有2个版本,
1: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1442792
2: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2587192

没有注册CSDN ID的给我留个言.

网友:
可以试一下这个:
http://www.skycn.com/soft/49092.html

我平时编程和设计时常用的小工具集合。
功能:
1-8位校验和
2-16位校验和
3-计算CRC8
4-计算CRC16
5-计算CRC32
6-计算MD5
7-计算SHA1
8-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Ascii字符串
9-Ascii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10-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
11-浮点数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12-统计文章的字符个数,精确到每一个字符
13-把文件转换为C语言数组(这样可以把文件嵌入到我们的程序中)
14-电阻值选型(开发中)
15-电容值选型(开发中)
16-电感值选型(开发中)
17-滤波器选型(开发中)
18-执行C语言Printf函数(开发中)
19-产生一组随机数
20-把字符串转换为大写
21-把字符串转换为小写
22-字符串头尾对调
23-十六进制格式转换
……
功能陆续添加中……

你要求的功能,用“Ascii->Hex”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