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的FSMC同步模式怎么用啊

楼主(2010-08-18):
STM32F103VC的FSMC同步模式怎么用啊
请教版主主,有没有相关的应用笔记,我用异步模式可以读写,但用同步模式就会跳到硬件错误中断。
硬件

网友A:
什么存储器?

网友B:
用STM32的FSMC,不建议用同步模式,因为同步模式不见得比异步模式快。

网友C:
测试的时候,只要开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PSRAM;同步时钟有输出,如果连续写两次,导致仿真器J-LINK连不到芯片,最后要用到ISP下载别的程序才能继续再调试。

网友D:
请教版主主,有没有一点意见,我们好参考,我们实在是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