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PWM控制)的最好方**

楼主:
在官方应用笔记只看到用TIM的输出比较模式,调节period以调速的简单控制。
请问假设项目应用中,需要TIM输出500脉冲以控制电机运转特定的步数,如果是在TIM中断里面计这个500,那不是浪费了硬件资源?STM32的优势想必也不是这样做的?
那请问用STM32控制步进驱动器,调速,计脉冲的最好方法是怎样呢?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使用重复计数器(Repetition Counter)。

网友:
Repetition只有8位,数500步有点麻烦,而且只有Advanced Timer才有
考虑用master/slave的方式来做可能会好一些

使用STM32 Timer的Gate模式来精确控制脉冲个数

网友:
                                 LS上说说具体怎么说,我也很想知道具体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不浪费硬件资源啊,一个普通的tim可以控制4路电机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想在中断里面计数,可这和硬件资源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