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芯片抗干扰能力太差了,我晕死了!!

楼主:
                                 现在新项目用STM32和STM8,很怕怕啊!!回想起2007年的时候用STR9做一个喷码机控制器,程序都做了一半,有一次无意把手机放在板旁边,有来电的时候芯片居然死机了,于是发现STR9连手机射频都过不了,拿STR9的官方开发板(原装4000大洋的)也是这样,手机一靠近打电话,即复位,更可恨的是有时连看门狗都死了,晕死中!!!!!!!!最后改用了NXP的,不堪回首!!!!!最近受不了STM32的诱惑,AVR的变态价格,又转投ST阵型,很害怕啊!!!!!!而且发现STM32的一个问题,就是SysTick容易受干扰,计数变得超快!!!!晕!!!!!!!!!!!!!大家教我怎么办啊?????

网友:
                                 大家有无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把大家遇到的情况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呵呵,SysTick是Arm-Mx核的内嵌东东,若这个都受干扰,估计ARM要赔大了,估计NXP也会去找ARM算账。

若真有问题,把原理图和制板图给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STM32产品有大量的应用在2G、3G的功放产品内,若用手机的射频把它都可以整死,我就不明白我的一些朋友敢把它放在2G及3G的基站中。

网友:
                                 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
                                 不过也挺想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是因为你的PCB板设计的不好。我们有客户碰到过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非常靠近芯片的VDD和GND之间放一个小电容(容值记不清了,大约是100pF左右),这也是我们所建议的。

网友:
                                 普通的104电容可以滤除部分干扰,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PCB布线是一方面,抗高频干扰PCB的电源走线很重要,如果没有泄放回路,干扰很容易串进来。EMC这方面讲究很多的,我也是小菜,经验比较少,我公司这边等我程序搞定估计也要去做测试,到时直接用高频干扰王来做实验,如果有问题再和LZ分享。

网友:
回顾了过去的邮件,当时提出的改进建议是要把VDD/VSS之间的滤波电容尽量靠近MCU,距离要小于5mm;没有我前面说的100pF电容的问题。

另外,一般2层PCB板很难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四层以上的PCB板才好。

网友:
                                 我做的两层的板子,过的emc干扰,感觉还挺容易的,一次完全通过,拿到了认证,呵呵,声明,不是给st做广告,有工程师用的其他公司的CPU,去测试中心去了好几次,加这加那才勉强过的,可惜的是我这个过了,也就没机会出去转悠转悠了。

网友:
                                 我用SysTick做时基,放在家一点问题也没有,放到机床上,没个2分钟,程序就发疯的跑,发现是SysTick的预分频受干扰了.  至于STR9,我那时用Keil的STR9原装开发板(带U-LINK2)测试过的,预手机辐射必死,因为这个问题还去过找代理,他们试了很多套全都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个代理还打电话过来说STR出了什么什么版本没有了这个问题劝我们再用STR9之类...感觉当了一回白老鼠,我晕死!

网友:
                                 所以这次要用更为高级的芯片,还想用st的。可它的M4就是不出来,所以没事的时候催促一下,估计也不怎么管用,当然老产品卖的还不错,我也不着急改进,什么时候有更合适的芯片了,再开始行动。

网友:
                                 这些事情千真万确!   我水平是有限,设计PCB也不是专家,但是为什么其它厂家的ARM却没这个问题呢,只能说明ST太脆弱了,只有专家才能用得起的芯片.

网友:
                                 我无意诋毁STM,STM的性价比实在无比吸引我,我只希望STM抗干扰能力能够强点,那就完美了,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有2个产品正在用STM32开发,如果STM32的抗干扰能力真的这么脆弱,那我完了,同时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高见和解决经验告诉一下我,万分感谢!

网友:
                                 关于楼主的说法,我在stm32上试过,手机信号没有问题,我们机器很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等都没有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到有人说STM32的芯片抗干扰能力太差。
我支持了那么多客户,都没有人说STM32的抗干扰能力差。

楼主还是在自己的板子上找原因吧!
楼主把你的原理图和PCB图片贴出来,让大家帮你找原因。

网友:
                                 有客户用STM32搞电机控制,对其抗干扰很是肯定。

网友:
                                 我们的目前未发现异常

网友:
我用一对红外电眼接到GPIO中断上

结果,只要电眼一靠近电机,,中断就发疯的产生

求解决办法....

网友:
关注当中。
以前我们这里有用过ST的.抗静电能力也很差.坏了N多芯片.现在换用其他的了.
现在STM32..应该不错.不过还没有时间去试一下..

关注当中.

网友:
                                 官方提供的文档是可以过2.5KV的,只要你处理好PCB和增加一些必要的抗干扰措施,应该过4K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STM8做舞台灯的悲惨地飘过……

网友:
                                 LS咋悲惨法?呵呵

网友:
应该是楼主的板子布线不良所致。通常的单片机,只要布线做的好,抗干扰能力都还过的去的。ST公司还是芯片行业的大佬级公司,水平不是一般的牛,应该不至于出这种小问题。

至少,我就见过用STM32控制的无线数传模块,是做WHDI和802.11n混合传输高清视频信号的,都是5GHz频率的大功率模块,你说干扰该有多严重?呵呵呵

淡定淡定,找个PCB方面的专家帮你诊断一下,应该很容易解决的,呵呵。

网友:
在原理图与PCB上找问题吧。每个VDD脚加一个磁珠,磁珠两边各接两个电容。一大一小搭配。
我做的板EMC都是一次性通过

网友:
很多朋友为了好看,喜欢把滤波电容放在MCU的背面,其实这样很不好。过孔也是有阻抗的。
最好的办法是放在MCU的同一面,尽量靠近管脚,能用0402,0603,都不要用0805

网友:
                                 个人感觉STM32的抗干扰还是不错的,外接多个电磁阀时连续通断半个多钟头没发现复位,不过感觉管脚的外中断有点小问题,虽然按键处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都加了,可有时按一下会进多次中断,后来改成扫描方式读管脚状态就OK了,消抖时间也可以根据按键习惯自由设。

网友:
                                 高人们!仰视中!

网友:
                                 没试过STM32,只试过STM8,抗干扰性能还真不咋地

网友:
                                 我又问我一个用过STR9的朋友, 可以百分百肯定的是STR9抗干扰能力有严重缺陷,至于STM8,STM32还得经受时间的考验

网友:
                                 真怀念当年ST51的抗干扰能力啊

网友:
                                 只知道STM8用外部晶振时有一些问题,STM32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吧?
我也做了个C8的板子,把手机贴着芯片,然后按下拨号键,手迅速离开,我的STM32没死机,也没跑飞程序,操作很正常的,想想我的N73辐射还是蛮大的,而且把后背贴着芯片了,在拨号出去的前几秒时间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板子上的另一片24位ADC输出数字信号有很大的波动。

网友:
                                 相对而言,手机确实是个很大的干扰源,试试你芯片的抗干扰能力,可以用它来试

网友:
相对而言,手机确实是个很大的干扰源,试试你芯片的抗干扰能力,可以用它来试
GSM还是CDMA手机?

网友:
提醒,我原来就是这么干的,呵呵
多谢高人

网友:
                                 手机干扰算个叼呀!按这么说一个几十瓦的对讲机一走过设备不是要炸掉

网友:
                                 应该和布线很有关系

网友:
                                 我用stm32, 电源是自己做的开关电源,当我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的220V时,stm32就死机。stm32抗干扰性能是不好。。。

网友:
不得不说的是:
    同一个人用不同的cpu,比如51或arm 做出的东东,抗干扰确实不一样。
    事实说明,cpu的复杂度过高确实会降低抗干扰能力。
    但一定要注意另个事实:  我们做设计一定要懂EMC。我刚入行时,有款产品损坏率高,我头痛了很久也没解决。后来随着个人进步,如果再让我重新做这个产品,至少我是能解决问题滴。
    所以,遇到抗干扰解决不了的朋友,少发牢骚,还是踏踏实实学习吧。:P

网友:
                                 要看是什么干扰了,还有硬件上适当的抗干扰是要有的

网友:
你设计的电路地线有问题,我们测试过,如果电源的地没有弄好,会造成MCU运行死机。
保证你的交流电的输入是使用3个插头的,大地连接正常。

网友:
除了极个别小厂的MCU以外,
凡是那种有个小干扰就一塌糊涂的,
一定是是自己设计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ST的抗干扰能力还行

网友:
                                 楼主可以找找其它方面的原因

网友:
肯定是pcb布线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ST的抗干扰能力还可以吧

网友:
                                 因为STM32的主频一般都在几十MHZ甚至百MHZ,建议楼主PCB设计最好考虑下抗干扰,最小系统设计成四层板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所有的半导体厂商的测试部门都要做EMS,EMI测试,估计是你的电路设计跟手机频率巧合了,发生了“共振”。QQ:626309268.加我请声明公司名称;

网友:
                                 PCB布线问题,我用STM32做2.4G没有问题,也不存在手机放旁边会死机的现象。楼好好检查下布板吧

网友:
                                 不会吧,我用stm8做个GPRS数传模块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pcb 设计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前几天做了个stm8的项目,我用手机测了下没死机,但几天后客户拿了个对讲机开一下就复位了。
我们可是专业人志制的PCB 4层板。

出现原因:
后来发现是那个HT7044电压检测IC引起的,可能是山寨板的,对讲机开启时电源电压有变化,但示波器上显示在4.6V以上,HT7044却认为底于4.4V。

解决方法:
把复位电路改为一般的电阻电容电路就OK了!

不要总怀疑单片机,人家的STM8S的八位机没那么菜。

网友:
                                 ls的做法似乎是因噎废食

网友:
                                 那些怀疑STM的,还不如怀疑一下自己的能力,这东西就和开车一样,只有烂人没有烂车

网友:
非常支持44楼说法
------------------------------------------
44楼: 除了极个别小厂的MCU以外,
凡是那种有个小干扰就一塌糊涂的,
一定是是自己设计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心态很重要,
建议大家调试时多想想44楼的话

网友:
                                 STM32的抗干扰能力还不错啊

网友:
                                 可能是楼主没有恰当使用,个人觉得这款芯片的抗干扰能力还行

网友:
中肯地说,STM32的抗干扰性能不错。

我跑72主频,外围的射频电路也没有特意处理,随便第一板就过认证了。

以前的LPC2106,我画了3次板还胆战心惊怕老板又叫我去生产线。。。

备注:我的RF跑400多,要时时工作的

网友:
开发射频光接收模块用的STm8s003f3测试底噪的时候有45-200M的时候有尖峰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今天刚出差处理STM32f103rbt6的一个电机项目,项目串口通讯,控制都正常,只是6个外部中断信号一进来STM32就跟傻子一样,不做中断处理…我相信我们电路没有问题,肯定是STM32芯片在外部中断方面抗干扰效果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出差处理STM32f103rbt6的一个电机项目,项目串口通讯,控制都正常,只是6个外部中断信号一进来STM32 ...

加个2毛钱的PC817光耦,注意光耦尽可能靠近单片机中断脚,st单片机引脚外部中断太差了,焊上长度大于15cm的导线,即使另外一端接地收到干扰都会中断,如果时间允许中断程序里加过滤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