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GPIO的复用
123liuxiao
123liuxiao

网友A(2010-08-27):
GPIO的复用
请教一个菜鸟问题,如果我需要使用GPIO的某个复用功能,出了开启复用外设的时钟,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外,是否还需要开启该GPIO引脚的时钟呢?
比如说,我需要用到SPI1的话,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后,是否还要开启GPIOA和GPIOB的时钟呢?
如果需要,又是为什么呢?
时钟
外设

网友B:
还需要开启该GPIO引脚的时钟。
不需要开启的话,你根本换不过去啊。老大

网友C:
换不过去?什么意思?
使能不了复用功能?
不是这样的,我在***里找到了答案,你去***搜一下吧

网友D:
端口没时钟,不能采样状态,也就是说你连了一个状态完全不会变化的IO,你认为还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