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据手册上不明白的一句话,请大家分析

楼主(2010-08-26):
STM32数据手册上不明白的一句话,请大家分析
这是 v10 中文版的一句话. (P233)
位9:8 CKD[1:0]:时钟分频因子 (Clock division)
这2位定义在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死区时间和由死区发生器与数字滤波器(ETR,TIx)所用的采样时钟之间的分频比例。
到底是上面提到的四个频率中的哪跟哪之间的分频关系?
中文版
时钟

网友:
1)是A和B的分频比例
2)A=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
3)B=死区时间和由死区发生器与数字滤波器所用的采样时钟
下面不是有几个等式吗?
00: t
DTS
=t
CK_INT
01: t
DTS
=2*t
CK_INT
10: t
DTS
=4*t
CK_INT
等式右边只出现t
CK_INT
,所以t
CK_INT
肯定是基准时钟。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 真不太容易明白, 好不容易找到 E 文手册, 对照了一下, 算弄明白了

网友B:
哈哈,如果结合那几个等式看,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也没有看明白,再继续往下看,就明白了。在中文翻译时,已经注意到这点,所以把A和B用顿号隔开,后面再用"和"和"与"做区分,这样比英文只用and能够清楚些。下面我用大括号和方括号划分后,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看出各项的结合方式。
这2位定义在
{
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
}
、
{
[
死区时间
]
和由
[[
死区发生器
]
与
[
数字滤波器(ETR,TIx)
]
所用的采样时钟
]
之间
}
的分频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