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关于STM32GPIO端口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0-08-25):
菜鸟求教关于STM32GPIO端口寄存器问题
gpio寄存器中对BSRR,BRR进行置0或1操作后,为什么ODR没有相应的改变值呢?
问题
寄存器

网友A:
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B:
技术手册上说对BSRR,BRR中的某位置1的话,对ODR是有影响的啊?

网友C:
嗯,你说的是,这个问题要问问写文档的人是怎么做的。
明天先试试看。。。。

网友D:
试了一下,没有见到楼主说的问题,请你仔细检查一下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E:
我再试下,先谢了

网友D:
我开始遇到IO问题,好久才解决,居然是忘记开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