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9-01):
STM32程序下载问题
最近使用ulink2下载程序,但总是弹出错误对话框:"cannot enter debug mode",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半个月一直被这个困扰,现在课题没办法继续了,希望各位大虾帮帮小弟!!!
cannot
对话框
程序

网友A:
是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还是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网友B:
以前用SW模式偶尔可以下载,就两三次吧,现在是JTAG和SW都无法下载了,错误提示还都是一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把BOOT0/BOOT1跳到从RAM启动,然后再试试能不能连接下载?

网友D:
用ISP擦除一下芯片。

网友E:
换一块板子试一下.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F(2012-08-21):
用ISP擦除了一次,就能下载了,但是还是cannot enter debug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