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个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stm32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STM32的编码器的功能 我想每计一个数产生一个中断 怎么来实现呢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二
编码器

网友A:
这需要定时器吗?个人觉得,完全可以将一个IO口设置为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不就行了。另外,还可以自己设置一个全局的变量,累计触发次数。

网友B:
多谢楼主的参与 现在问题解决了 因为我们是用一个TIM计两个通道的值 如果用GPIO口的话还要用两个,用了GPIO口的话还要判断两路的相位差 所以不方便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 多谢参与

网友C:
说说怎么解决的呗

网友D:
因为编码器还有两个通道 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两个通道来作为比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