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没见过的定义

楼主:
在STM8  的触摸库中有如下定义,那引用TimerFlag_T定义时,变量大小是 8字节?还是1字节?
怎么没风过结构体中用":"的? 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
/** Contains all timer flags */
typedef union
{
  u8 whole;
  struct
  {
    unsigned DTO_1sec          : 1; /**< Detection Time Out (flag set every second) */
    unsigned User_Start_100ms  : 1; /**< From Customer Code to TSL */
    unsigned User_Flag_100ms   : 1; /**< From TSL to Customer Code */
    unsigned RESERVED3         : 1;
    unsigned RESERVED4         : 1;
    unsigned RESERVED5         : 1;
    unsigned RESERVED6         : 1;
    unsigned RESERVED7         : 1;
  } b;
} TimerFlag_T;

网友:
                                 呵呵,没见过,说明你见识得少,请找一本C语言的书,好好看看有关结构的部分吧,

网友:
                                 可不可以推荐一本,我看过谭浩强C语言,好像没有说这种用法.

网友:
                                 google一下“位定义”

网友:
                                 有一本叫《C和指针》,可以看见,我自己感觉还可以

网友:
                                 联合+结构,没书就google

网友:
                                 谭浩强的书肯定有这部分,细心些

网友:
谭浩强 第二版  还真没这部分,  建议看下 C Primer Plus

这种结构通信里用的比较多,节省空间。。

网友:
                                 是位域吧

网友:
是啊, 这是位域定义。
特别的编译器扩充的定义方式,不认识它不奇怪。
具体得看编译器手册了。

网友:
以前我也不知道,后来看TI的DSP头文件时看到的,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翻书,但书里只是蜻蜓点水,不过知道什么意思,有这种用法也就行了,TI的库文件里结构体套联合体,联合体又套结构体,刚开始看的晕头转向的,不过看明白一个其他的都迎刃而解了,再后来又看STM32的库文件,也是套过来套过去,不过现在想想,光是看懂这些库文件,也已经有很大帮助了,难怪有人说,看一个程序是否庞大,就看有没有大量用结构体,看一个人是否编程高手,就看运用结构体的技巧如何。

网友:
                                 谭浩强 第三版 第十二章  12.2节  位域(位段) 已经说的够详细了。

网友:
                                 我还想再买本《C和指针》,怎么淘宝网上在武汉有 11.90的,400多页,敢买吗?

网友:
是啊, 这是位域定义。特别的编译器扩充的定义方式,不认识它不奇怪。具体得看编译器手册了。airwill 发表于 2010-8-24 16:35
这年头兴这个

网友:
男人吗?有什么不敢!
我一下买了三本C的书:《皇冠信誉C和指针》、《c++沉思录》、《C专家编程》 过几天就知道值不值了。

网友:
                                 有志气!好样地…

网友:
                                 位分配哦,我做过这个东西。分配的数据只占一位。可以实现bool变量

网友:
                                 这样定义位可以节省空间,不过运行起来没有单独定义的(如:unsigned char  RESERVED3; )速度快。

网友:
谭浩强 第二版  还真没这部分,  建议看下 C Primer Plus

这种结构通信里用的比较多,节省空间。。
谭浩强第二版上有,在12.3节,306页。

网友:
还真有,当时没看仔细.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别的吗书…

网友:
                                 建议看国外大原版著作,会好一点

网友:
                                 这是C语言的位定义,相当汇编的sbit一样

网友:
                                 听基本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