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非兼容IO问题

楼主(2010-09-01):
关于STM32非兼容IO问题
STM32数据手册中,所提到兼容5V IO,是可以直接5V低内阻电源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那么对于非兼容5V IO 我在设计时连接了5V,不过都是OC信号输入加上拉4.7K电阻到5V,不知道这样应用不知道是否有问题。只要保证STM32每个IO口都连接钳位二极管,只有总的吸入电源不超过手册值,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这样的应用,产品出了一段时间,急于想确认一下!
手册

网友A:
不只是总的吸入电源不超过手册值,每个IO口吸入电源都不能不超过手册值。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 应该是总的吸入电源电流不超过手册值!
对于非兼容IO的5v输入,这样是否可以安全使用呢! 我实测了一下,4.7k上拉电阻时,非兼容5V IO高电平电源为3.85V左右。刚好差不多是手册上提到的 非兼容5V IO最高输入电压,VDD+0。5V(钳位二极管压降)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我在这个帖子中4楼和8楼的回答:
请教版主 STM32 开漏输出IO的电压容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