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IAR4.42A下是否Cortex-M3有芯片bug?

楼主:
如题:/******************************************************
测试情况如下:
1. IAR 4.42A 对Cortex-M3 会发生错误; 正确返回应为 0x00
2. STM32 or Luminary 均会出错;
3。测试的优化=None Or Low;
4. IAR 5.02/5.03 改正了此错误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u8 BugTest(void);
u8 BugTest(void) {
u32  CC;
u8   AA,BB=0;

    CC = 0x12345678;
    AA = CC >> 8;
    BB |= ((AA & 0x80) >> 7);
    return BB;    // 错误结果BB=0x68
}
/******************************************************/
static u8 TT;
int main() {
    u8 WW;
    TT=BugTest();
    WW=TT+1;
    while(WW)
    {

    }

}

网友:
                                 版主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1) 既然你已经验证,它改正了这个错误,你还问什么?
2) 既然是IAR的BUG,为什么你说是芯片BUG?

网友:
噢,不好意思。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
“IAR4.42A下是否Cortex-M3有芯片bug?”  这句话请版主仔细阅读,其中并没有说是芯片bug,请看词意前提,是IAR4.42A下。 因此希望不要断章取义我的意思。
谢谢!

网友:
哈哈,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怎么断句?

“IAR4.42A下是否Cortex-M3有芯片bug”,是否可以理解为在使用IAR4.42A的情况下,Cortex-M3有芯片bug?  反之,在没有使用IAR4.42A的情况下,Cortex-M3没有芯片bug。

网友:
                                 只能说,版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
只能说,版主,你太有才了!
引用 网友A:

网友:
现在都5.50了,别用4.42了。
Cortex-M3内核本身就有bug,这个从内核的勘误上就有详细说明。不管是ST还是Luminary。
汇编语言有避免的途径,c语言的话就是升级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