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进入等待模式运行时出现死机!

楼主(2010-09-03):
程序进入等待模式运行时出现死机!
为什么程序进入等待模式运行时会出现死机现象,在程序中注释掉等待模式,一切正常了。配置wait mode, Low power wait mode ,有什么区别?
power
程序

网友A:
会出现死机和重启现象。

网友B:
死机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板子上有LCD能显示计数器的计数值。比如计数到5时,突然又从零开始计数了。有时停止不计了,按动开关键也不起作用
但是不进入wait mode,就没出现问题,机器能正常工作,只是功耗太高了!
谢谢版主!呵呵

网友D:
Wait mode就是停止程序的运行,不要指望在Wait mode下再更改显示状态。

网友E:
WFE_WakeUpSourceEventCmd( WFE_Source_TIM2_EV0|WFE_Source_EXTI_EV0|
WFE_Source_TIM3_EV0|WFE_Source_EXTI_EV3, ENABLE);
WFE_Source_TIM2_EV0,,这些外部触发能唤醒等待模式? 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F:
TIM2_GenerateEvent(TIM2_EventSource_Trigger);
All internal or external interrupts, wakeup events, reset 不是都能唤醒等待模式吗? 我试的最长一次工作了10分钟左右。

网友G(2018-08-16):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