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d卡咨询

楼主(2010-08-25):
stm32sd卡咨询
各位大侠请问,stm32有没有通过spi读取sd卡的例程,或者哪位大哥自己做过这一块可以指点一下小弟,我刚开始做这一块,一点头绪都没有,谢谢
咨询

网友A:
你应该学学如何用google

网友B:
用ST的MASS STORAGE的例程吧。不过本人下载的例程有点问题,IO口模式没有设定。定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先google一下做一点功课,再问下具体的问题

网友D:
官方库里面都有详细的example的,都不仔细研究就来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