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EXTI为什么设不了????

楼主(2010-09-08):
奇怪!EXTI为什么设不了????
我用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0);设置PE0为外部中断源,但怎么也设置不对,察看寄存器AFIO_EXTICR1一直是0,后来直接用AFIO->EXTICR[0] |=0X00000004,再察看寄存器AFIO_EXTICR1还是0,而且确实是一直在PA0产生中断,为什么??
而且
寄存器

网友A:
中断函数配置没有

网友B:
中断函数配置了,可以在PA0产生中断,
除了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0)这个函数会配置管脚,还有其他地方配置吗??

网友C:
初始化端口PE0了吗?

网友D:
有,配置如下:
#define CPU_INT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PU_IN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