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不定长数组

楼主(2010-09-07):
如何定义不定长数组
请教STM32如何动态分配空间,是否有现成的函数可以调用,请高手指教
空间
如何
动态

网友A:
如何动态分配空间与硬件无关,是软件环境的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似乎太大了

网友C:
这个查查相关的手册,就会很清楚了

网友D:
如版主所说,这是你的系统如何管理内存的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变长数组?

网友F:
动态内存分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