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SMC的驱动能力是多少?

楼主:
                                 请教下大家FSMC的驱动能力是多少?我目前驱动了SRAM+4个574+6个541,不知道需要加245驱动下吗?

网友:
                                 给个电路图。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答。电路图其实很简单,我简单说下就能明白。
CPU.FSMC上
NE1挂了一个F-RAM,
NE2加地址线译码出片选,用541和574,分别扫描6个8×8键盘。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答。电路图其实很简单,我简单说下就能明白。
CPU.FSMC上
NE1挂了一个F-RAM,
NE2加地址线译码出片选,用541和574,分别扫描6个8×8键盘。
真不好意思,你认为简单的事情,别人并不认为简单,况且照电路图讨论,不会产生歧义。

其实你的问题与FSMC无关,而是与I/O端口的负载能力和外围设备的等效负载相关。

网友:
                                 楼主贴个电路图出来更直观一些

网友:
我上传了下这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有点不准确,以这个为准。谢谢。临时画得,因为在方案论证阶段。

网友:
                                 通常的扇入和扇出是4~6个连接,你用了这么多的设备,所以建议每个STM32的信号线上最多接4个设备比较好,即扇入是4个,扇出也是4个。

网友:
                                 恩,好的多谢,我看看方案方面有没有可以调整的。意思是扇出和扇入各4个?如果是这样还有调整的空间,如果是“共4个"的话,可能麻烦了。

网友:
                                 如果是双向信号,扇入扇出要一起算的吧,可以分开算吗?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把图贴出来,不要传文件了,看起来不方便,也不方便讨论

网友:
认识相互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