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egalopcodereset

楼主:
                                 有那几种情况会造成非法操作,机器出现了非正常复位,感觉是 Illegal opcode reset 的原因

网友:
Illegal flag using timer 2 and timer 3
Hi all

I am getting an illegal opcode that reset the micro using the timer2 and 3 together.

My program is using 2 different function

-> 1 siren
-> Communication

Sepparetly they work fine... but when I make them run together I get the opcode error

In the code the communication is using fyreye.c and the siren piezo_sounder.c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Rémi

网友:
                                 帮忙帮忙呗!

网友:
Illegal opcode reset 就是非法指令复位,也就是说执行了非法指令而导致的复位。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程序跑乱了。

网友:
                                 在等待模式下:用了定时器T3 (定时中断唤醒),计数器T2(脉冲触发事件唤醒)都可以唤醒等待模式,程序运行几分钟就会出现复位、死机现象。如何处理这问题?

网友:
在等待模式下:用了定时器T3 (定时中断唤醒),计数器T2(脉冲触发事件唤醒)都可以唤醒等待模式,程序运行几分钟就会出现复位、死机现象。如何处理这问题? ...
程序是你写的,自己检查一下,程序运行几分钟后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
现在用定时器T4  代替定时器T3 (定时中断唤醒),竟然好了,很无语!为什么?我在谷歌上搜到:也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法。
https://my.st.com/public/STe2eco ... amp;currentviews=59

网友:
                                 会不会因为T2、T3结构一样同时使用是会出问题啊?  真的想不通,瞎猜了!

网友:
会不会因为T2、T3结构一样同时使用是会出问题啊?  真的想不通,瞎猜了!
结构一样怎么就会出问题?有什么必然联系?

网友:
麻烦你看一登陆一下这个网址:https://my.st.com/public/STe2eco ... amp;currentviews=59

网友:
                                 我就是看到了上面的帖子才用T4代替T3的

网友:
The micro is really resetting itself:

I think the problem lies with the wfe() (wait for event) function

When I wait for a rising edge on a pin or an update on timer 2, the timer 3 is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on its own (sounder).

The system works for 5s then the micro goes to a random memory location, flag an illegal access and restart.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t is due to the Cosmic compiler error or to a misconception in the microcontroller itself...

My way arounf the problem is to remove the use of the wfe() function

Regards

网友:
看了一下:按照MCU Lüfter的回答,如果有RESET,应该在复位引脚检测到复位信号,但是他不能看到这个复位信号,所以他问你是否100%肯定,你说100%的肯定。

这里可以看出MCU Lüfter不能重现你的现象。

我有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因为不知道你的用意,看不大懂,请你说明一下,最好有个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