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8的好文章(转)

楼主:
第一节: 心情和时钟
说实话我能够使用的单片机不多,我总是以为无论什么单片机都能开发出好的产品。
前些年用51,总是向各位大大学习,无休止的索取,在网上狂览一通。心里感激的同时也想奉献一些,可是我会什么?后来使用avr(公司要求)还是向大大们学习,我又想奉献,
可是我会什么?我会的大大们都写了,我不会的大大们也写了。一个星期前花项目经费买了***的kit三合一板,最近几天闲了下来,便动手调试一下。算是有点心得,我又想奉献,可是我会什么?
我只是想和大大们交流一下,哪怕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大大们满足我的一点心愿吧。
唠叨了这么多,现在开始吧。
配置: stvd , cosmic
我学单片机开门三砖总是要砸的。
第一砖: 电源系统,这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它是stm8工作的基础总是要提一下
第二砖: 时钟系统,这等下再说。
第三砖: 复位系统,stm8只需要一只104电容从reset脚到地就可以了。
现在说说时钟系统,学习单片机无论8位的还是32位的,都要从时钟开始,下面是我一开始的时钟切换程序。

1 CLK_ECKR |=0X1; //开启外部时钟

2 while(!(CLK_ECKR&0X2)); //等待外部时钟rdy

3 CLK_CKDIVR &= 0XF8; //CPU无分频

4 CLK_SWR = 0XB4; //选择外部时钟

5 CLK_SWCR |=0X2; //使能外部时钟

上面的代码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可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有时能切换,有时有不能的情况,后来发现只要在第5行设上断点就能切换,我就想是不是得让cpu等一下,我又仔细的翻看下rm0016的时钟部分,发现得等待CLK_SWCR的标志位置位才能切换。
就变成了下面的代码

CLK_ECKR |=0X1; //开启外部时钟

while(!(CLK_ECKR&0X2)); //等待外部时钟rdy

CLK_CKDIVR &= 0XF8; //CPU无分频

CLK_SWR = 0XB4; //选择外部时钟

while(!(CLK_SWCR&0X8)); //这里要等

CLK_SWCR |=0X2; //使能外部时钟

现在一切ok,是不是觉得看东西要仔细一下~~。顺便说一下,stm8有三个时钟源的,hse是外部时钟,hsi是内部16mhz的时钟。Stm8一启动默认为内部时钟,并且8分频。
其实这么处理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外部时钟出了问题,stm8要傻傻的等待到死。它可以有中断的,在中断中处理一切,包括恢复时钟源,这才是正道,只是我比较懒,不是做正规产品,想都不愿去想。

长长的一篇,没什么内容,请原谅我的唠叨吧。

又想起一句,仔细看手册里的时钟概略图吧,这对你有帮助。

第二节:傻的可爱—cosmic 和 time的事情

使用单片机定时器总是用到的,无论是延时,键盘扫描,显示刷新,还是巨无霸的操作系统。Time1太过复杂等过些天再说,我是从time2开始的,从简单的定时开始吧。
简单的解释一下,time2是向上计数的,不像time1可以双向计数(这对我很有用,我可以使用它的正交编码功能,这正是我学stm8的初衷,它可以让我省下一片正交计数器或是一片cpld,等过两天从公司借个编码器,调试一下),我们怎么可以达到定时1ms的目的哪?
关键是TIM2_ARR这个寄存器,TIM2_CNTR是计数到TIM2_ARR就产生更新事件,然后清零从头开始的,看下面的代码。

1 CLK_PCKENR1 |=0X20;//开启时钟,stm8的外设时钟可控

2 TIM2_PSCR |=0X3; //DIV8 1US -> 外部晶振8mhz 除以8实现单位时间为1us

3 TIM2_IER |= 0X1; //允许中断

4 TIM2_ARR = 0X3E7; //关键是这里

5 TIM2_CR1 |= 0X1; //开启定时器

这看起来没错,可就是不能实现定时效果,这是为什么?答案出乎我的意料,看汇编代码后才发现,comsic使用了ldw指令,而ldw指令是先写低位再写高位的。ARR寄存器是要求先写高位再写低位的,将第4行改为

TIM2_ARRH = 0X3; //

TIM2_ARRL = 0XE7;
后,问题解决。用avr时gcc编译器都给做好了,comsic很傻很强大。记住这个教训吧,要看编译器手册,不要偷懒,多写一行就多写一行吧。中断部分以后再说。就到这里,明天再聊,这耽误我看小说的时间了,哎,为了stm8我已经4晚上没看小说了。

第三节:ad的单次转换

说起ad我是就头大,不是说stm8的ad让我头大,而是以前在产品中使用的ad
老板总是要求越来越高,从16bit到24bit,从逐渐逼近到sigma ,在电路上克服小信号的采集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至今在24bit的采集上只能到18bit有效位,有经验的朋友一定要告诉我。
又扯远了,stm8只是10bit的ad,随便用用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指望它能给我出大力气,当然大大们做民品,或是别的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用。
为什么说单次转换呢?因为简单,因为我懒。看下面的代码吧

//这里是初始化
CLK_PCKENR2 |=0X8; //使能adc时钟

ADC_CSR |=0X3; //选择通道3 禁止中断

ADC_CR1 |=0X71; //使能ADC,18分频

ADC_CR2 |=0X8; //数据右对齐,low 8BIT AT ADC_DRL;
//这里是转换结果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x_h;

ADC_CR1 |=0X1; //启动转换

while(!(ADC_CSR&0x80)); //等待转换结束 14个时钟周期

ADC_CSR &= 0X7F; //清除中断标志

x = ADC_DRL; //READ DATA 因为是右对齐所以先读低位

x_h = ADC_DRH;

x_h =( x_h << 8 ) + x;

return x_h;

这次没出什么错,大家失望了吧!哈哈,说点题外话,做16bit以上ad我认为要注意几点
1. 有一个好的基准
2. 传感器供电最好和基准联动
3. 要有效去除长线干扰,如加屏蔽网,做线阻平衡。
4. 使上两个好的电阻吧,会省很大力气
5. 布线要花大力气,不能瞎布。

其它的还有很多,大大们到网上看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即要做前人,也要做后人。

第四节:中断系统和一杯热茶
最近喜欢喝茶,准备去买一套茶具,一个小壶,八个小杯那种。我喜欢铁观音,浓浓的,滚烫的,直入喉咙。
中断就像一杯浓浓的铁观音,没有操作系统的时候,使用中断吧,一样可以达到实时响应。没有极品龙井,就喝铁观音吧,一样口齿留香。
Stm8的中断是有优先级的,不是avr那种假优先级,是那种低级中断正在处理,高级中断可以终止它的优先级。
我们不说这些,它在不做项目时,离我还很遥远。
说说comsic的开中断手段吧看下面的语句
_asm("sim"); //这是关中断
_asm("rim");//这是开中断
我刚开始还以为sim是开中断,结果定时中断总是进不去。
_asm()插入汇编行,多行可以用\n分割
汇编块可以使用下面格式
#asm
//汇编代码
#endasm
或者
#pragma asm
#pragma endasm

Stvd 自带了中断处理文件,在向量表里修改中断号处的函数名,来实现中断发生时程序跳到我们的中断处理程序。

我写了前面关于time2的更新中断。
向量表中irq13处改成这样 {0x82, TIME2_UIS}, /* irq13 */

@far @interrupt void TIME2_UIS ( void )

if( ++count>temp)

count = 0;

PD_ODR ^=0X1; //LED翻转

TIM2_SR1 &=0XFE; //中断标志位,它不会自动清零

return;

Temp是前面ad转换的结果,这里来实现led的闪烁频率。@far是指长指针,@interrupt指示这是一个中断处理函数。
本来还想说uart的中断的,又一想明天我说uart的时候说啥。所以还是留在明天再说吧。
茶喝的多,睡眠质量受影响啊。

第五节: 永恒的串口和阶段感言
等说完串口,就要等一些天再和大家见面了,孩子总是和我捣乱,那是我的第一生命。
是我祖祖辈辈的延续。请原谅我的古老,我喜欢传统的,无论是京剧,大鼓还是快板。说起孩子,心情总是愉快的,有一天孩子感冒去医院,医生要验血,临近化验室时,孩子哭闹,妻子哄骗说是妻子验血,等抽完孩子的血孩子哇哇大哭并质问:“为什么你化验抽我的血”我和妻子苦笑。现在想来,孩子那时天真可爱,现在的孩子俨然一副大人麽样,他才4岁呀,是我做的不好吗?我从来不让他在家做和玩耍无关的事情,包括学习。别家的孩子大都报各种专长班,我从来都阻止妻子去给孩子增加负担。我要他的童年快快乐乐。我要让他童年充满童真,可是我做不到。孩子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是我们老了吗?
又跑题了,串口,自从我开始开发产品从来没离开过串口。因为我总要和计算机或其他的mcu说话,而串口是最简单和经济的方式。
传统的也是最难舍弃,stm8的串口资源很丰厚,都有两个。好些年前,要用双串口除了使用专业芯片外只能选择华邦的芯片,说实话它那时真的很贵。Avr也有双串口的,所以我一见双串口的芯片,总是兴奋。大概得了串口恐惧症了。

看代码:

CLK_PCKENR1 |= 0X08; //开启时钟

LINUART_BRR2 = 0X1;

LINUART_BRR1 = 0X1A; //19200BPS

LINUART_CR2 = 0XAC; //8,n,1开启发送和接受中断
上面是初始化部分,很是简单自己看看吧。

我接下来要用串口中断做的事情很无聊,我要实现无论串口接收到一个什么数据,都要返回该数据并加发 0x55,0xaa。实时上这个协议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希望大家开发产品的时候有串口协议时,如果资源够用,又不愿自己写时,使用modobus协议吧,真的很好用。
下面是中断程序

@far @interrupt void USART_TX( void )

switch( status )

case 0:

LINUART_DR = 0X55;

status = 1;

break;
case 1:

LINUART_DR = 0XAA;

status = 2;
break;
case 2:

LINUART_CR2 = 0X2C; //数据空中断只能写dr清除,所以只能禁止它

status = 0;
break;

return;

@far @interrupt void USART_RX(void )

unsigned char x;

x = LINUART_DR ; //读数据自动清除中断标志

LINUART_DR = x; //同时清除发送空中断标志

LINUART_CR2 = 0XAC;//所以可以打开发送空中断了

status = 0;

return;

同样在向量表中改成这样
{0x82, USART_TX}, /* irq20 */
{0x82, USART_RX}, /* irq21 */

在这个简单的基础上,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协议了。我用串口只使用这么多功能,别的如lin,idra,或是别的都是以后的事了。

和兄弟们说声再见,下次在写时就是正交编码和spi了。

感谢坛子里的兄弟,你们在开拓大家的视野
感谢***,买套件时居然有三个免费的芯片,虽然别人也有,但我买时不知道,算是惊喜
感谢我的孩子,经常给我捣乱,让我觉得我依然是个好父亲
感谢我的双眼,我今天见到了白里透着红的美女

第五节: 正交编码和疑惑

今天去公司,找遍了废品堆都没有找到一只编码器,没办法只好从半成品上 拆下来一个,大家不要说是我做的,不然老板会很生气。
正交计数方法很多,软件的,cpld的,芯片的都可以,但cpu上集成了我们为什么不用,我没理由不选带正交功能的stm8,因为他是8bit的,因为他价格据说很便宜,32bit的cpu大多是带这个功能的包括dsp,我总是说在我的产品里他是大马,我的产品是小车,其实是我不愿去啃32bit的大部头。写完这篇我下定决心要使用stm32了
到时候兄弟们一定要帮助我,就当是扶贫吧。
***的三合一板使用的芯片是s207s8t6,44脚的,time1的两个输入段为pc1,和pc2,我将编码器的a,b相分别接在PC1,PC2上。接上VCC 和 gnd ,电路的工作
算是完成,接下来都是软件的工作。
在此之前看看stm32的正交编码接口应用笔记吧,上面对原理描述的很清楚,比我说的要有条理,我就不说了。看下面的代码

//下面是初始化部分
CLK_PCKENR1 |=0X80; //开启time1时钟

TIM1_SMCR |= 0X3; //工作在编码器模式3

TIM1_CCMR1 |= 0X1; //CC1 MAP TI1FP1 CH1

TIM1_CCMR2 |= 0X1; //CC2 MAP TI2FP2 CH2

TIM1_ARRH = 0XEA; // 60000产生溢出

TIM1_ARRL = 0X60;

TIM1_IER |=0X1; //开中断

TIM1_CNTR = cnt_start = 30000; //我要有个大的初始化值
//正好是满量程的一半

TIM1_CR1 =0X1; //启动计数

通过上面简单的配置,time1正是工作了,旋动编码器,可以看到TIM1_CNTR的数据变动,我的1000线编码每转一圈产生4000个数。

在我的中断和主程序里做了处理,可计数范围扩展到32bit,算是基本达到了我的要求。有一件事要说一下,读TIM1_CNTR时要先读高位,再读低位。

Stm8的工作告一段落,本来还要写spi的,可是还要搭外围电路,等一些天吧,我把ad7705接上,手中有十几片闲置的。

今天无意中在中断里做了long型数据加法,编译时居然出错,翻了翻编译器手册,没找到原因,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

没有使用意法的库,是因为我觉得使用它不利于入门,虽然它结构优美。做项目的时候再用吧。

从来没这么认真的写过东西,心里很是舒畅。
有错的地方,兄弟们一定要告诉我,不要闷声发大财。

网友:
“中断里做了long型数据加法,编译时居然出错,翻了翻编译器手册,没找到原因”

这个是编译器设置的问题——在“project”菜单中"setting","c compiler"中“memory”,选择长堆栈 就可以啦

网友:
                                 文章写得不错,很眼熟

网友:
“中断里做了long型数据加法,编译时居然出错,翻了翻编译器手册,没找到原因”

这个是编译器设置的问题——在“project”菜单中"setting","c compiler"中“memory”,选择长堆栈 就可以啦 ...
请看看编译器的手册,它是否支持函数的可重入,如果不支持,那么中断里做long型数据加法就是会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加法是靠函数调用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