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提示RCC_APB1Periph_USART4没定义呢?

楼主(2010-09-08):
为什么总提示RCC_APB1Periph_USART4没定义呢?
查找stm32f10x_rcc.h文件,确实没定义,这是怎么回事呀?
确实

网友A:
1) 可能使用的库版本不对
2) 可能混用了不同版本的库函数
3) 可能配置有问题

网友B:
估计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C:
我在最新的 3.3.0的库中也搜索了,没有定义的.
包含RCC_APB1Periph_USART4字符的文件只有stm32f10x_rcc.c,而且是在注释中

网友D: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你问的是RCC_APB1Periph_USART4,在STM32中没有USART4,只有UART4,你应该使用RCC_APB1Periph_UART4。
在STM32中有USART1、USART2和USART3,还有UART4和UART5。
USART与UART不同的是前者有同步模式,而后者没有同步模式,详细区别可以看STM32参考手册。

网友E:
谢谢斑竹,改成RCC_APB1Periph_UART4就搞定了

网友F:
下次碰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也知道怎么处理了,还得感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