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芯片PB_4/PB_5输出异常

楼主:
                                 PB4/PB5设置成输出,高电平只有0.5V左右,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原因找到了,
PB4/PB5只有开漏输出,要得到高电平需要上拉电阻
由于没有上拉电阻,所以电平上不去

网友:
                                 对头,得分机会又错过了,支持你一把吧

网友:
                                 自问自答。。。,支持

网友:
                                 又是一个忘记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
                                 是的,如果不上拉,就处于高阻态

网友:
                                 讨论下也不错啦

网友:
                                 一直不是很理解高阻态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高阻态可以理解成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