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5V的STM8能否与3。3V器件I2C通信

楼主(2010-07-15):
问下5V的STM8能否与3。3V器件I2C通信
问下5V的STM8能否与3。3V器件I2C通信,需要电平转换吗?如果需要,求最简单的硬件电路
通信

网友A:
电阻分压不就完了

网友B:
最简单电阻分压,但好像很少有人这么用的。用个小的CPLD最合适了。

网友C:
I2C本身就是开漏的线路,只要把STM8的输出脚配置为开漏输出,再在片外上拉到3.3V即可与外部器件通信。

网友D:
4楼的有道理.....

网友E(2010-09-12):
同意5楼意见

网友F:
I2C的SDA脚是双向数据脚,所以要看STM8对高电平的识别电压了
最可靠的是要加2个MOS管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