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各位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11):
STM8S各位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程序加入数组_1BitFont 时,编译出现:
#error clnk debug\vl135.lkf:61 debug\osd.o: symbol _1BitFont multiply defined (debug\main.o)
error
程序

网友A:
symbol _1BitFont multiply defined
"符号_1BitFont多重定义"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B:
是重定义的问题,可能也和你的数组初始化有关系,不要在头文件中对数组初始化,如果要初始化要有预处理过程,不然多处包含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

网友C(2010-09-11):
你的头文件包含的时候出现多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