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有好点的串口带协议带校验的程序?

楼主:
                                 以前hotpower整了个lpc的。。

网友:
                                 串口,就把初始化配好就OK了啊,再中断接收就是,发送要是不用中断就查询状态位就是

网友:
                                 楼主要这样的程序有什么用途??

网友:
Modbus协议:

标准的Modbus口是使用一RS-232C兼容串行接口,它定义了连接口的针脚、电缆、信号位、传输波特率、奇偶校验。

网友:
                                 可以考虑找hotpower要

网友:
                                 楼主的好点是个什么标准

网友:
                                 LINBUS, IEBUS.。。。 基本的UART好了啊,带协议,带校验。。你到底要什么

网友:
Hart6.1以上

网友:
大神们
活跃起来

网友:
pc上的我用三星D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