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帮忙看下这个fsmclcd设置,驱动不起来,够折腾

楼主:
单片机是:stm32f103ze   LCD :是8080总线型的时序如下
lcd手册:
连接图如下:

程序初始化如下: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et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14(D0), PD.15(D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F.00(A0 (R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G.12(NE4 (LCD/CS))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CE3(LCD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FSMC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 Configuration ------------------------------------------------------*/
/*----------------------- SRAM Bank 4 ----------------------------------------*/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ADDSET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4;            //ADDHOLD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20;                        //DATAST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BUSTURN 总线返转时间
  p.FSMC_CLKDivision = 0;                        //CLKDIV 时钟分频
  p.FSMC_DataLatency = 4;                     //DATLAT 数据保持时间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ACCMOD FSMC 访问模式

  /* Color LCD configuration ------------------------------------
     LCD configured as follow: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Memory Type = SRAM
        - Data Width = 8bit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Extended Mode = Enable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BANK 4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define         LCD_WR_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6c000000)
#define         LCD_WR_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6c000001)
#define         LCD_WR_DA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6c000002)
#define         LCD_WR_CTR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6c000003)

void LCD_Clear(u8 Color)
{
        u16 x;
        u8  y;

        LCD_WR_CTRL =0x0c;        // 开启地址自动增加
        delay();

        LCD_WR_X = 0x00;
        delay();

        LCD_WR_Y = 0x00;
        delay();

        for(x = 0; x < 320; x++)
        {
                for(y = 0; y < 240; y++)
                {
                     LCD_WR_DATA = Color;
                         delay();
                         delay();

                }
        }
        delay();

}

另:FSMC_NE4 ,FSMC_NWE,A0,A1都有信号出来,硬件连接应该没错。现在应该是速率的问题,试了很多配置,驱动不起来。
劳烦阅贴,感谢!

网友:
                                 谁有没这方面的经验,快抓狂啦

网友:
                                 请假下  ACCMOD FSMC 访问模式,这个LCD应该设置成什么模式

网友:
lcd的访问模式 可以是b也可以是A
我用A

网友:
                                 我看了下你的说明书 和你的接线方式 是有问题的 你少接了2根地址线 所以驱动不起来 是正常的! 个人理解!可能不对,欢迎和我讨论!

网友:
我稍稍的看了下 说明书 估计这篇文章 你早就结案了
我认为 最主要的是你没理解这个a3 a2 a1 a0 的问题
a3 a2 在程序 和电路图里没有表现出来! 添加好后,在宏的那块是不是要变动呢?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你可以用一个16位字 代替两个8位字,让cpu自己拆前后,那样就是4个宏!
既然现在这样,就要定义更多的宏!

网友:
LCD驱动器     STM32
/CS------------NE1
/RS------------A0
/WR------------NWE
/RD------------NOE
/RST-----------PG14
SYNC-----------PG13
/LB------------NBL0
/UB------------NBL1
D0~D15---------D0~D15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