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个项目发现STM32很容易烧成电源短路!!

楼主:
                                 做了几个项目发现 STM32 很容易烧成电源短路!!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调试 STM32F103ZET6 结果才焊好的板用了几天! 今天 STM32 又烧成电源短路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

网友:
                                 哈哈,你把220V加到单片机上,不烧才怪,

网友:
                                 LZ是把220V加到单片机上?!

网友:
                                 正常使用下觉得STM32挺皮实。论坛上也很少听说STM32 容易烧成电源短路,LZ还是自己多找找原因

网友:
                                 楼主肯定是违规使用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次,原因还没找出来

网友:
                                 STM32还好吧,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是操作有误吧

网友:
                                 我用的也出现 可能是IO 电流太大所致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小心电烙铁把一坨融熔的焊锡滴到电路板上:(

用坏肯定是没有按照规定的误打误撞,不过我估计楼主的疑问和我一样:为啥把芯片烧坏之后的表现出来的是电源端的短路呢?而不是那个被大电流或高电压击打的IO口坏了(当然整个芯片泡汤也算正常)。

网友:
                                 同样郁闷过!!!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小心电烙铁把一坨融熔的焊锡滴到电路板上:(

用坏肯定是没有按照规定的误打误撞,不过我估计楼主的疑问和我一样:为啥把芯片烧坏之后的表现出来的是电源端的短路呢?而不是那个被大电流或 ...
芯片内部也像PCB一样是多层的结构,一般的集成电路至少有十几层,多的能够达到几十层;但是层与层之间的距离比PCB上的层间距要小得多,芯片的线径越小,层间距也越小;当大电压从I/O口引入时,进入的大电流不但可以把这个I/O口相连的电路打坏,这个大电压还很有可能击穿层间的绝缘,造成层间短路;如果层与层之间的绝缘被破坏了,芯片的电源和地线短路也就不奇怪了。

上述分析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我们解剖客户送来的坏芯片所看到的情形。

网友:
                                 的确,大电压会击穿层间绝缘,造成短路的

网友A:
                                 呵,呵,我们公司的一个供应商用做的STM32 做的电机驱动器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而且还不止烧坏一片。所以现在用STM32我都有点怕怕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而且还不止烧坏一片。所以现在用STM32我都有点怕怕的。
引用 网友B:

摔跤不怕,就怕每次在一个地方摔跤。

网友:
                                 我也坏过片,呵呵

网友:
芯片内部也像PCB一样是多层的结构,一般的集成电路至少有十几层,多的能够达到几十层;但是层与层之间的距离比PCB上的层间距要小得多,芯片的线径越小,层间距也越小;当大电压从I/O口引入时,进入的大电流不但可 ...
楼主不厚道,明明知道,还要隐瞒。说人家违规使用。

网友:
这种问题任何IC都有的。
我所知的另一家知名大厂的8位机,就因生产不注意,而导致不良品较多。现象同样是电源对地短路。
这个大厂的8位机同样是以品质著称的,呵呵。

版主已经是太厚道了,以至有些“另类”了。也足见ST对自己产品是很自信的。
君知否某代理,当年对LXXxxx系列芯片的bug,强词夺理,打死不认呢。当时记得该芯片普遍不良到2~4%的地步,而且肯定不是生产上的问题导致的。呵呵。

网友:
                                 是不是5V和3V系统混合啊?有些信号线的上拉到5V上面,上拉电阻阻值太小,IO口的输入电流太大,IO上加的电压大于3.3V也会造成烧毁。

网友:
                                 应该还好吧,虽然我也曾经坏过片,可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
                                 我的STM32坏片原因俺都清楚,因为偶尔手会抖,呵呵

网友:
我的STM32坏片原因俺都清楚,因为偶尔手会抖,呵呵
被电击的哈。。。

网友:
                                 我全线产品用ATMEGA系列,焊样板重来都没有戴静电保护环,也没有发生过啊,调试的时候,不断电,直接更换电阻,电容也没有烧AT的芯片。

网友:
                                 楼主还要学习一下如何少烧芯片

网友:
                                 楼主的调试水平还有待提高

网友:
谢谢版主的解释!

搞坏芯片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当然是负全责了,呵呵。上次搞坏的板子,当时不知道哪个芯片短路了,结果一个个拆下来,因为板子很小,PCB布线很密很细,割线都不敢,整了一个晚上...........以后知道了,万一STM32的电路半路上出现电源短路,第一嫌疑人必定是它

网友:
烧片子的事是很有可能的,但抑闷的是俺还烧过LED8段数显
不知大家是否有过

网友:
LED 8段数显质量不好的,多碰碰就坏了,呵呵
而且内部的LED对过流、反压过高很敏感的。

网友:
                                 曾经有一次负责产品量产,用某家(很出名)的单片机,连续8片全是电源和地短路,检查到最后全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
我不是说 STM32 怎么样!!你看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遇到!! 不会是我一个人的电路出现了问题吧!!因为之前我们用的  NXP 的 ARM7 他们的 IC 我们都在量产! 我们用的外围的 电路也一样!!IO 电压是按照ST的在用!!他们的IC 就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 我会这么去比较啊!! 现在我手上的都是 STM32 的坏片,都是电源短路!! 只是希望 ST 的厂家吧这些问题反映上去,上 ST 的人知道!! 我现在做了几个项目真的有点怕了!! 前面 做 GPS 的 发现干扰,我都不想换 STM32 了! 还是 用 NXP 的 ARM7 !!

这些总不是我们 用 IC 自己的事情吧??

网友:
我也只能和别的 IC 比较啊!! 同样的项目!! 这个 IC 出的问题!! 恰恰有都是 MCU 电源短路???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了??

版主  你说我怎么解决???

现在我们公司的几个项目都在改 STM32 ! !  我们应该怎么办了??

网友:
我也只能和别的 IC 比较啊!! 同样的项目!! 这个 IC 出的问题!! 恰恰有都是 MCU 电源短路???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了??

版主  你说我怎么解决???

现在我们公司的几个项目都在改 STM32 ! !  我们应该怎么办了?? ...
我强烈建议你把坏的芯片通过购买渠道,送回ST做检测分析,直观地看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样也能够帮助找到避免再烧芯片的方法。

关于与其它MCU比较,这没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比较能够更全面一些(尤其是在制造工艺方面),会更能够反映问题的根源。正如我在11楼分析的那样,STM32使用的是0.18μm的工艺,集成度较高,因此相对其它使用较低集成度的产品而言,对过载的承受能力比较差,但是在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貌似用avr从未有此现象.甚至引脚直接短路到地了.或者电源接反了,芯片一下就发烫,但是没坏.

网友:
                                 我曾经也出现过用示波器测量管脚不小心用探针把两个管脚碰到一起就挂掉了,后来怕怕,就小心羽羽了不敢再范同样的错了。觉得这芯大脆。其它MCU基本上没遇过这样,建义STM32 IO内部应串些几十欧的小电阻

网友:
                                 我们也出现过,就是把24V直接加到CAN上,然后就坏了,一块是整个坏了,还有一块是坏了CAN部分。

网友:
今天又手抖了,15V接到IO。
屏幕没显示了。不过mcu还在“滴滴”的跑,呵呵。
有时间分析下mcu有没有坏。

网友:
                                 都干过这事啊,我还认为就我手臭呢,呵呵。

网友:
                                 也做过一些项目,ST的芯片还行

网友:
我买了20个样品,现在还没用到一半,已发现有两片电源对地短路了,电源被拉至3.1V左右,芯片发烫,因为现处于样机调试阶段,经常拆拆装装的,想必是静电问题(但现在是夏季啊),现想加TVS管,发现市场上都是5V以上的,请问各位是如何解决的,马上到批量试产了,真的很不放心啊

网友:
我也坏了一半的样品,同样是电源和地短路了....
另外,楼上有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像STM32用的0.18um工艺,通常是1P6M工艺,最多是6层金属、一层原件的版图设计。没有所谓的十几层...

网友:
看来这真是问题,我目前10块板也碰到2-3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坏了两块板,不知道是供电的u口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都坏了还怎么知道是咋坏的尼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多测试下复位引脚看下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小心电烙铁把一坨融熔的焊锡滴到电路板上:(

用坏肯定是没有按照规定的 ...

看起来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小心电烙铁把一坨融熔的焊锡滴到电路板上:(

用坏肯定是没有按照规定的 ...

学习了

网友:
烧了两片了,同样的问题:上电之后电源短路,断电过一会就恢复了,系统正常跑,片子发烫;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怀疑焊接的时候底部有助焊剂的缘故

网友:
楼上的用的什么芯片的啊,我用的STM32F205遇到了和你说的一样的问题,电源和地短路,但是奇葩的是通电芯片还能工作,但是烫手,电流巨大,前些天坏了一片,昨天换了芯片恢复正常,今天调试了一天,傍晚又出现一样的问题,拆下来的芯片测了一些,除了电源和地短路之外,还有个别IO口和电源短路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这种情况。
楼主在使用时可在IO口上加一个3.3V齐纳二极管,可以有效的防止不当操作造成的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公司的一个供应商用做的STM32 做的电机驱动器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I/O隔离以及工作异常时的保护没有考虑过甚至没有此类措施的装置还谈不上是个产品

网友:
最近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菜鸟一枚 最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因此被困扰,一度怀疑自己,焊板子  调试 等等 ,一个不小心,芯片就烧了 ,现在都有阴影了,看完大家的经历,还好不止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公司的一个供应商用做的STM32 做的电机驱动器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那最后有找到原因吗?原因是啥?

网友:
都2019年,我试产50,坏了7片,都是电流大,发烫,但功能是正常的。我想知道有没有人找ST的人反馈的,为什么我反馈没有用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有2w多片里发现的有十几片,可能还有没发现的。现象是某个或几个IO口作为输入口加内部上拉使用时输出电压只有电源电压的2/3左右,然后芯片电流大,发烫,不定时的重启。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大部分人认为STM32质量好,好奇怪,你们多用用就知道了.
至少我近年来用的stm32在静电防护这块很差,很容易坏(现像就是一些端口短路,或电源部分短路,电流大,但程序也能运行),不要怀疑什么来源问题,各种正规代理拿的一样容易坏.
,近十年一直都有用stm32,坏过的情况还是经常有.以前用51,atmeg随便怎么折腾调试,还没碰到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人认为STM32质量好,好奇怪,你们多用用就知道了. 至少我近年来用的stm32在静电防护这块很差,很容易坏 ...

注意ESD和浪涌防护。现代高集成度芯片用的工艺线宽越来越小,自然的,芯片内电路的绝缘耐受性也越来越低,这可不是什么质量不好,而是物理规律的必然。40年前的MCU随你怎么折腾,那就叫质量好?拿那个工艺来做STM32你就用不起了,功耗也可以用芯片来烙饼,速度则是现在的零头,虽然可以让你随便折腾,但你还会去折腾么?

网友:
我在使用上   也遇到过,还不知道  我们的设计哪里有缺陷导致的,暂时没有申请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