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X超到48M不成问题吧

楼主(2010-09-20):
STM32F100X超到48M不成问题吧
有没有谁试过,PWM的时钟与内核的时钟一样,与72M的时钟比PWM精度降了不少.
时钟
问题

网友A:
什么是PWM的时钟?

网友B:
芯片超频使用,后果自负。

网友C:
PWM计数器的输入时钟,

网友D:
STM32的定时器能够以多种方式输出PWM信号,定时器的最高时钟频率可以和内核的最高时钟频率一样,如果内核的最高时钟频率是72MHz,则定时器的最高时钟频率也可以达到72MHz。

网友E:
看来楼主是想试试芯片的极限性能